ASUS S1300 装硬盘后开机没显示

楼主(2010-04-29):
一台老机,ASUS S1300不装硬盘开机能正常显示,装上硬盘后有时不断重启,有时CPU供电不工作,电流上到0。35A左右。
硬盘换过几个了,南桥也换过一个,还是一样的显象,不装硬盘就OK,装上后就加电没显示。
请问这样的问题应如何来修?

网友:
感觉是功率不足的样子。还有是接口仔细检查

网友:
LZ还是先看看接上硬盘供电多少吧,然后看看复位电压正不正常,

网友:
供电是5。12V是足的阿。

网友:
楼主可以把 5V供电和负位短开 实验一下

网友:
那可能是你们那里没装对吧, 仔细检查下吧 。

网友:
好了。是5V回路的一个5欧的电阻直接短接就行了,换上好的电阻也一样不行,就要短接。搞不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