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卡代换问题

楼主(2010-04-29):
一块昂达N61主板
没有声音小喇叭,怀疑声卡芯片坏,型号是ALC861,但这个太陌生
想用ALC655代换,看过电路图,主要线路是对应的,不知道能不能代换?

网友:
不能换,655的档次和861的不一样,驱动不一样的,所以是不能代换的

网友:
在我们这里直接就插个独立的了,又不贵,才10几,省的麻烦哦

网友:
谢谢楼上的兄弟,我还是决定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