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蓝宝HD3850花屏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0-04-29):
原帖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hread.php?tid=189810&;extra=page%3D1%26amp%3Borderby%3Ddateline
那个帖子是同学叙述的,今天拿到卡
上机一看果然花屏(见图)
但是感觉很异样,一看原来显卡风扇没有转
所以问问各位师傅 风扇不转是主要原因吗?帮忙分析下!!!
手上没有其他散热风扇所以不好排除,郁闷中
PS:返厂修了

网友:
你把风扇修转了不就知道了么?

网友:
晕死,附件没传上....

网友:
换个风扇,看是不是风扇本身的问题 ,如果不转查供电。
风扇转了不进系统是不是花屏,还不行,看芯片吧。看到一贴说是加热BGA 按按能好。我只能看到这一步了,再往后请高人指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