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故障

楼主(2010-04-29):
可以点亮!诊断卡显示A7
请问是什么故障
改如何入手!
本人菜鸟!刚刚接触主板维修

网友:
不详细呀,说清楚啊,能跑码说明能开机,再测下CPU,供电,时钟,复位呀,内存也测下啊。

网友:
你说的故障不详细,不太明白
A7  已启用不可屏蔽中断和奇偶性;即将进行控制任选的ROM在E000:0之所需的任何初始准备。
按这个意思理解,好像是内存方面的故障。北桥是管内存的,是不是北桥的原因,你查查内存供电和北桥这一块,具体请前人指点。

网友:
能跑码说明能开机,再测下CPU,供电,时钟,复位呀

网友:
档内存

首先清理一下内存槽子,测量一下内存的供电、时钟正常否
反复压一下北桥,看是否有空焊存在
另外BIOS资料错误,IO坏也会引起此故障现象

网友:
你说的故障不详细,不太明白
A7  已启用不可屏蔽中断和奇偶性;即将进行控制任选的ROM在E000:0之所需的任何初始准备。
按这个意思理解,好像是内存方面的故障。北桥是管内存的,是不是北桥的原因,你查查内存供电 ...
引用 网友A:

谢谢这位大哥!问题就出在内存供电上面!MOS坏了!论坛的人太积极了十分感谢!已经解决了!

网友:
主板上电压都正常的情况下跑C1--A7的话,90%是I/O坏。

网友:
不过内存!

网友:
c1--a7一般都是北桥和内存的问题

网友:
能点亮 跑A7  这没问题啊  有时诊断卡没显示  也能点亮啊

网友:
主板上电压都正常的情况下跑C1--A7的话,90%是I/O坏。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循环跑C1-A7 一般才是IO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