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的问题

楼主(2010-04-29):
今天有台方正T400的新机子,开机进桌面都没问题,但是不能点击 桌面上的图标。比如点击我的电脑。窗口一出来屏幕就不断的闪。很厉害,要是不点击任何东西就没事,很多同行都没见过这种问题,不知道这里的兄弟谁见过   指点下  谢谢

网友:
不会是屏的问题 进安全模式试试吧 应该是显卡驱动或显卡的问题

网友:
估计是显卡的问题,屏再闪 也该能点选图标啊

网友:
自己先试试外接显示器看会不会,如果还会就先看显卡驱动或都显卡加悍一下

网友:
用外置鼠标看看 若正常 ,显卡虚焊

网友:
先换显卡驱动或则系统,再加焊显卡,最后实在不行换显卡试一下。

网友:
如果是内置鼠标的话 建议你看看触摸板底下吧   跟瓶肯定是没什么关系。我遇到过一个DELL得就是这样 。最后拆了个类似保险的东西就好了  。但是现在始终不知道那是干什么用的。把那东西拆下后还什么都能用。

网友:
先把屏线、和屏排除了以后就是系统和驱动的事了,应该不是显卡的事

网友:
这应该是屏线.但机率不怎么大.如果是屏线的话,应该不点任何东东.也会有闪或别的什么 ..我看还是生装驱动或系统.

又或显卡需加焊

网友:
像LZ这种情况我碰到过一 次,最后加焊了南桥!我的机器是HP NX5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