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l1916  开机LOGO OSD菜单 正常,显示白屏

楼主(2010-04-29):
ACER AL1916的机器。 开机出现LOGO  然后就白屏。

白屏的时候 OSD 菜单是正常的。。

就是显示白屏。。 屏供电正常。

LOGO和OSD菜单都正常的话, 是不是可以说明屏正常,电源块正常。 是驱动板的问题或者MCU 的问题吗?

网友:
这个问题还很少见哦!你先看找得到程序不嘛找得到的话刷一个试试

网友:
我想刷啊。可是  它是 PQFP(跟台机IO一样) 封装的、不是PLCC封装,不知道怎么刷。呵呵。

网友:
有菜单出现,那可能就是驱动板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