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高压堡还能用吗?

楼主(2010-04-29):
例:显示器方正15纯平 ,故障现像点一段时间后屏显示模糊。

      显示一段时间模糊不用说大家都知道是高压组件问题,那是不是要换新的高压堡呢,我们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将那些我们以后换下来的高压堡的好的组件代用一下呢,答案是肯定的,那我们下面就来说一下如何用把坏的高压堡作再利用

    1)首先找一条粗一点的长大20CM左右的铜线,用细纱沙去表面的漆保层,找一个换下来的高压堡确定组件好的代用(这里我们就叫它B高压堡,主要是怕大家不太明白,如何确定是好的,可以通过万用表来测量一下,一般高压冒与各高压输入脚无读值也就是无穷大)去掉其高磁芯,去掉高压B高压堡的高压冒

    2)用铜线的一端将高压堡各个脚用铜线串起来,然后在每个点上加上锡焊好,另一端留上一段长度,用于接地,将原去B高压端拨去大概3CM长的皮,将其拆成钩型,接在A高压堡的高冒扩展片上,取下尾板上原高压堡F1,F2,用B高压堡的F1,F2线替换,将铜线的接在机器高压堡旁边的散热板上(接地)

    这样就OK了,

网友:
不好意思,由于没有像机,所以没有图片给大家做参考,如果有机会就拍上几张传上来

网友:
搞不懂你在做什么.

既然你有好的高压包, 为什么还要把坏的高压包也用上去?

网友:
强烈建议楼主不要这样做,因为安全系数=0,我以前也这样做过,结果。。。。。。

网友:
高压包不贵啊,有必要这样“开肠破肚”吗?再说高压绝缘没法搞,也不好安装啊,这种经验没用!

网友:
网上卖的好高压包很便宜,,,所以坏的包没有什么用了,,,当废品了

网友:
得不偿失,有必要这样吗?

网友:
把高压包想得太简单了 安全啊

网友:
很多人都在问我为什么这样做,这样做是否安全,但事实上我经过这样的处理不下10次,目前没有出现返修,对于安全嘛,我认为只要你在接地方面和处理上到位是不会出什么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