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5U座

楼主(2010-04-29):
775U座虚焊了,有时用手压能跑码,有时不能,在此请教加焊成功的大虾传授一点经验,谢谢

网友:
是没有针脚的那种GBA焊座吧!我加焊是直接用850A热风枪去掉风头!直接从CPU座背板下边加热。看到座旁边的小贴片用夹子能动了锡化了就停止加热。楼主可以试一下不过要小心。(个人方法只供参考成败看个人技术)这个比加焊桥容易多了!

网友:
试过从背面加热,U座中间的几颗电容都可以动了,再加焊了几分钟都不行。郁闷中

网友:
+一元RMB  就可以可 呵呵 从没失败过 焊CPU座  麻烦给讲下怎么换北桥 我换北桥成功率很低 注:  我是2个风枪

网友:
这个真是麻烦事,很多人都说触点式主板坏了就没得换,报废啦,可惜啊。有好办法没?

网友:
用锡炉加焊CPU座最理想不过了

网友:
BGA焊台加焊最好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