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r505不触发

楼主(2010-04-29):
SONY笔记本电脑。。。待机。。0。01不触发。。我想问下大家。这会是哪里的问题呢。。。谢谢了。

网友:
开机芯片加旱看看``

网友:
查下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COmS放个电试试

网友:
待机3,5V,EC,南桥,有的还和BIOS有关

网友:
首先看看开关键上3.3V电压没。还有就是16V主供电没有通过保护隔离电路到达后面。

网友:
我修这种问题先看清楚机器怎么坏的。
1正常使用关机后出现的,测量3V5V有没, 有就把EC拖焊下 不行就更换个试试 还不行就加热南桥 或更换!有时系统供电IC空焊导致电流不够也会出现这种状况。如果没有3V5V更换个系统IC 如果还没有就得查图纸了...
2进水后出现的 就仔细看有腐蚀的器件没看看系统供电有没 查下0Ω的电阻保险有坏的没。再逐一更换器件

网友:
放电
这是保护了

网友:
先 BIOS 放电

修过一台 是 待机电源芯片旁边的 电容有个不良

网友:
先量一下3、5v有没有,然后就量一下LID-SWITCH信号看正不正常

网友:
是不是保护了、
我以前修过一台是保护了
放点酒可以触发了

网友:
看开机电路,EC,南桥,BIOS

网友:
放电了。。。机子可以触发了。。。。。谢谢大家。。。

网友:
这个机子不容易出大问题,一般这样的就是放电,但是有可能用不住,要拆两个小二极管下来才行

网友:
楼上的大哥。。。要拆哪个二极管啊。。。。能否告诉下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