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32.768这样波形正常吗?(图)

楼主(2010-04-29):
这个波形不知道是否正常?有时波形出现一下就消失变平,频率计量有32.768KHZ,但一下就变小。还有75N03能否代换50N03的场效应管?75N03和50N03能否同时使用,是CPU主供电的。新手刚学希望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
先说下,我是低手!
我没示波器,波形,正不正常我不知道!
但如果你怀疑晶振,你可以直接换个试试,最好同时换下旁边的两个谐振电容。
75N03能代换54N03   ,还是就是最好不要同时用,  要换就全部换成75N03吧,要不要其他几个54N03功率小了,容易烧
N前面的是代表功率!75的功率比54的大,用大的可以代换小的! 小的代大的就不得行了!要烧,!!
嘿嘿,以上知识点是从基地买的  《计算机主板维修实用技术》书上学到的!

网友:
一般有波形就行了,如频率差太远就换晶振75N03能代换54N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