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管子与RT9173B轮流发烫?

楼主(2010-04-29):
一块主板型号:EP-8KRAI-A :一个lm358供电给两个管子,一个管子是agp用电,一个是内存用电!奇怪的是开机触发后agp(供电正常)的供电管子没有烫,而内存(供电正常)的供电管子好烫,内存供电管子的S极还同时供电给RT9173B的第一脚,其它脚的供电都正常(1-8脚的电压:2.5V 0V 1.25V 1.25V 5V 5V 5V 5V 4-8脚直接与红5V相连)!当加焊过内存供电管子后,这次又轮到RT9173B发烫了,这时蒙了一下!然后干脆将内存的供电管子和RT9173B都换了,这时情况又出现了,内存供电管子又发烫了,RT9173B又不烫了?真的莫名其妙啊!请问各位老师,这是什么问题呢?
主板

网友:
输出端电压应该是正常输出的,现在主板不亮?

网友:
输出端电压应该是正常输出的,

网友:
内存供电管和产生内存VREF电压的管子发烫
负载出问题的可能比较大,就是北桥或者滤波电容
摸摸北桥、输出端滤波电容的温度是否偏高
也不知道LZ说的温度高是高到说明程度?板子到底有什么故障现象?

网友:
以前遇到过一块板子也是这种情况,开机直接跑D4,先主机电池放电,没有效果,刷BIOS没有效果,RT9173B发烫,说明后级负载可能有短路的地方,把所有的滤波电容都换了一遍还是如此,把网卡,声卡,串口等都拆下也是如此,最后判定为北桥坏,不知道对不对,北桥没有明显的温升

网友:
管子发烫说明后面的负载有过流现象,,逐及断开,缩小短路范围,找出故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