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DIY BGA接线方法

楼主(2010-04-29):
材料:底部可用240*60发热砖650W(20元/块)*4=80元,可用四块或四块以上,底部面积大,交流触点开关根据用量可买大一点
        上部可用60*60发热砖400W(30元/块)
        温控器(75元/个)*2=150元,温控还可以,带PID
        交流触点开关25A(35元/个)*2=70元
        总计330元,搞定自制BGA,自己再做个架子,上下都有,还可以轻松自制三温区BGA哦!

建议:1、温控器用好一点的,恒温会好一点
         2、发热砖余热比较大,会出现交流触点开关断电后温控器显示温度还会上涨!一般设温控300度,实际温度可能会到315度左右,当你要300度时温控可调至290度!(实际情况实际解决,自己慢慢试吧!)
         3、安装好后应先找废品试验,以测试好溶锡温度及发热砖余热问题

注意:温控线不可接返,一般红色为正,蓝色为负,接返温控器会出现负温度。

网友:
温控开关用智能的,带PID,一般底于设定温度两度便会再次通电升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