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新手求助

楼主(2010-04-30):
新手求助,在没有电源触下的情况下,测量“各电压的对地阻值”数值大概是多少呢?需要测量哪些部件呢?
新手自学中,请求帮助,谢谢,

网友:
南桥:150~250欧
北桥:12~25欧、100多欧
内存:200多欧
CPU:100多欧

网友:
什么品牌 的、什么机型要说具体点 要不没人能帮助你

网友:
楼主兄弟,你还是买本书吧!
这个问题,基地出的 《计算机主板维修实用技术》上个图,上面写得很清楚,主要是测试24针和4针,电源插口各针脚的对地阻值,现在书在家里,我也记不清了,但大概是300-800欧。

网友:
各位高人:技嘉NF C51的主板,点不亮,通电,三五分钟后发觉CPU电感很热,上假负载,测试,有核心1.4X供电,不过PG供电弱,有时1.几,有时0.几伏,不知这个PG供电是由哪部分供过来的?怎么查好?:

网友:
五楼的兄弟,那本书在哪买的啊。。基本淘宝店里有吗?

网友:
去买本书吧~或是多多练习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些都是供电脚的对地阻值 方法是红表笔接地 黑表笔测量供电脚 不过 如果你和我一样 还在使用指针式万用表 则表笔反之
  另外 如果测量ad线 也是这个方法 不过阻值不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