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芝笔记本开机不自检 且无法关机

楼主(2010-04-30):
一台东芝笔记本芯片组是965平台的  独显的
之前做过显卡的   开机电流显示0.45A    无法关机    换过内存  做过显卡  做过南桥
将EC芯片F2110BTE10V更换后 无法开机  电流显示0.11A   不知F2110BTE10这个芯片内部是不是有程序  因为是换的全新的
现在维修无法下手咯   EC是要从板料上拆的才行吗?  哪位高手指教一下该怎样维修?谢谢咯

网友:
各个电压都正常吗? 量一下可能找到故障吧。

网友:
东芝的机器很多是有程序的  你去买芯片不如购买料板

网友:
EC芯片有的是有程序的,代换必须从同样型号料板上拆的。

网友:
2# cater99 电压都是正常的   判断是EC问题   但没有更换的芯片

网友:
楼主呀,2110是带程序的嘛

网友:
EC可不能随便换哦,最好找同一型号的

网友:
开机电流显示0.45A    “,肯定是供电问题,ec最好是在料板上拆,特别是那些有贴纸的,一般都有程序

网友:
南北橋均被做過咯   问题一样   求高手出手指教

网友:
像是CPU供电没有,你查一下CPU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