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关于玻璃内存条的维修

楼主(2010-04-30):
一朋友述说在淘宝上买了几根坏内存,封装方式跟平常的不一样,类似于玻璃,测试出芯片坏却无法维修,请求我帮忙,送了给我时候由于他自己维修过,已经短路了,懒得搞了,直接上淘宝要了点回来,今天下午终于到货,看了一下,跟论坛上这位朋友的一模一样(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89988-1-1.html),看了下外观没什么问题。

检测外观没问题了就上机测试

一下就测试出问题了,开工,把芯片卸下

这种颗粒还是第一次见,哈哈,感觉像玻璃做的,放点松香水下去开吹,用镊子能推动了就迅速的夹起来,由于这种封装并非BGA封装,所以芯片无需处理,吹下来了PCB也不需要处理,在相同的内存上取了一个芯片,焊上去,结果傻了,全部报错了,短路了,马上把芯片卸下,怀疑芯片是坏的,这次直接要测试没问题的芯片,再次焊接,结果又再次傻了,又全部报错了,排除芯片问题,难度是温度高把颗粒吹坏了?这次把稳定调低,再次焊接,结果还是郁闷,整整花了我1个小时,思考了一下,认为还是这种封装的芯片不耐热,直接吹芯片不行,这次不把散热片拆出来了,直接带散热片吹(卸的时候也一样),这次成功了,换上去的芯片不报错了,接连有换了一个也OK了(途中又吹坏了1个,看了温度是很重要的(这里一吹一焊的又花了1个小时)(这样的芯片无法用850焊接了,主要是850温度风量不均匀,稍微温度高了芯片就爆了,所以我用了安泰信8205,这个的风比较柔和,温度也均匀,风量7,温度300)

搞好了清洗了金手指(这个很重要,不注意会影响整个维 修),刷了个S PD,上机

测试没问题了,完工。

维修使用工具:安泰信8205,技嘉945主板,NSRD软件(或RST)等都可以,松香水或焊膏,全程不需要动到烙铁

总结:这批内存都坏的不是很严重,大部分都坏1-2个芯片,但这样内存条实在不好修,主要还是芯片不耐热,芯片脚位密密麻麻,稍微摆放不正容易短路,难点就在这2点了,我花了一个晚上的研究才修出4根1G-667的,(内存可以出售,有要的朋友可以联系,哈哈)现在终于有点经验了,还会继续研究,找到更好的办法,欢迎有这样内存的朋友交流研究,新手建议不去搞这样的内存,否则够你郁闷的。
时间已经凌晨3点了,一个晚上的时候就花在这个上面去了,好累,睡觉!

网友:
楼主,软件能发上来共享吗?
引用 网友A:

用RST就可以了,一样的,用RST只需要修改SPD就能很好判断双面内存了!只是我用惯了那种软件而已,其实都是一样的,RST也能检测出问题,我那个不做无偿提供的,实在有需要在联系我吧。

网友:
花了2天时间去搞,总算搞完了,10根修好了6根,那4根是是被我拿来拆了当配件了,这芯片实在太容易坏了,经常温度高焊接时间久久坏了,有时候换了好几个才换的好一个,花的时间劳动力跟成果不成比例,现在才发现BGA封装的颗粒是那么的好搞。

网友:
BGA的确实很容易 这中条子搞了得不偿失 修好了也是豆腐盘成了肉价 时间宝贵啊 学习经验到是真的

网友:
BGA的确实很容易 这中条子搞了得不偿失 修好了也是豆腐盘成了肉价 时间宝贵啊 学习经验到是真的
引用 网友B:

是啊,只是学习一下,要是专修这个估计要崩溃,哈哈,以后不搞了

网友:
楼主的那个软件是用PCI网卡改的吧?

网友:
问下楼主,你用母条带吗? 我这么看你的检测是 0-1024   没上母条?  颗粒坏了能开机?

网友:
问下楼主,你用母条带吗? 我这么看你的检测是 0-1024   没上母条?  颗粒坏了能开机?
引用 网友C:

软件只检测待修条,母条不在软件上显示!肯定需要母体带起来!要不然启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