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915PDT 跑 58 当机

楼主(2010-04-30):
我有三块 inter E210882  的  D915pdt主板  测试卡 跑 58 当机。各组电压都很正常。BIOS 和IO 换过正常的
               还有英特尔的板上密密麻麻的黑色小电阻 阻值都不一样。没标。不知老师们有什么见解?
图片:http://publish.it168.com/2006/0117/20060117063602.shtml
        http://fengtao2.bokee.com/viewdiary.11330181.html

网友:
不知道主板跑过c1没有,如果c1没过就洗洗cpu座看看cpu是否要洗洗擦擦了。

网友:
回复2楼
内存没插的话会报内存错鸣音:长音。
检测都过关,显示器可以显示:inter环保通
这个板自带post显示代码,跑58

在 英特尔网站上 查到 POST代码 58 :USB预留。
这三块板为网吧机子,会不会是USB引起的故障呢?
如果是南桥。那有什么可以补救的吗?
编程器识别不了这个BIOS:sst49lf008a 芯片。但可以启动到POST 58 或 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