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奈求助,康柏CQ40-521TX系统

楼主(2010-04-30):
昨天一客户拿来一款康柏CQ40-521TX笔记本,对这台机器,我被搞得头晕..
先说问题吧,客户拿来时是开不了机,说是刚刚还好好的,突然就开不了机,我大概了解了下,也许是系统坏了吧,就准备给他做系统,按客户说法,
这台机器不能装XP,那行,我就直接上WIN7..第一次装好系统..启动到一半,蓝屏...没办法.系统不兼容..我想,也很正常,,就换个版本,没成想,还是一样..再换版本.(我只有5个版本).到了第4版本时,电脑能正常启动.心想这下总好了吧,上网正常.声音正常驱动也没有要更新的,于是把一切准备好以后,关机.准备让客户拿走,收钱了,.
可是客户却说还少一样东西没装,得,再开机吧.就是这再开机问题又出来了,第一画面跳过之后屏幕左上角只有一个小光标在闪,闪得有点快,,可就是跳不下来.也就是说电脑还是启动不了.再仔细回想刚才装好开机时,没想出那出了问题..没办法.再重装呗.又是25分钟过去,问题依旧.
接下来就问客户,能不能装SP 系统,客户说只要能正常开机不管什么系统都可以,,那好吧,我只好装SP系统,反正现电脑也开不起来.死马当活马医..就装了SP系统.装好后,能正常开机关机.只有一点..没声音.........那就去官网吧,找来找去,找不到这型号XP系统声卡驱动..那就上百度呗
.百度上这类问题的还真是不少,按照百度上方法,还真是把声音给弄出来了,这下应该好了吧,但事情没这么简单..声音是出来了,但是有一点这机器,,不能关机或重启..只要一关机或重启,得了.声音立马还原变成哑巴...在这之前我装过同型号本本,WIN7一次成功.可这个为什么会这样,请教各位大哥大姐们.这什么原因..难道还是系统不兼容吗,那谁传个针对这款机型的系统给我啊.万分感谢...

网友:
那个声卡要先装UAA,不知道你是不是去了这里看看http://h20565.www2.hp.com/portal ... vignette.cachetoken

网友:
ftp://ftp.hp.com/pub/softpaq/sp38501-39000/sp38558.exe我先装了这个.但关机后再开机声音还是没

网友:
UAA应该是SP33566

网友:
SP33566我试过啊,是没效果后才找到38558,,难不成我还漏了什么东西,有没有人把全过程完整的传份上来啊.谢了

网友:
这个是我修理706TX后装驱动用的,706是IT芯片组的,你看能用不---------怎么找不到插附件的地方了--不好上传--我看了下我当时保留的驱动,那个UAA是SP33867

网友:
声卡:
此款机器系统会识别出两个总线上的音频设备,为保证您的系统运行的稳定性
请您在查看硬件ID信息后,分别完成步骤一和步骤二,对应指定避免出现蓝屏或花屏情况。
步骤一:安装下面的驱动程序或下载附件中的,如果无法安装,可以使用下面的手动方式安装
ftp://ftp.hp.com/pub/softpaq/sp38501-39000/sp38558.exe
声卡驱动安装要点:
1、安装"声卡驱动程序"之前要首先安装"声卡UAA总线驱动程序"
2、将附加中声卡先解压缩;
3、到设备管理器中点击[Audio Device on High Definition Audio Bus(总线上的音频设备)]右键更新驱动程序;
4、在硬件更新向导中选择[从列表或指定位置安装(高级)];
5、下一步选择[不要搜索。我要自己选择要安装的驱动程序];
6、下一步在硬件类型中选择[声音、视频和游戏控制器];
7、下一步选择[从磁盘安装]后,点击[浏览]将路径指向解压文件夹;
8、找到[_\WDM\Winxp\STHDA.inf_]驱动文件,双击-确定,打开“下一步”会出现"更新驱动程序警告"不要理会该提示,继续安装。安装完成后声卡设备正常工作。
步骤二:请鼠标左键双击另一个总线上的音频设备,选择详细信息的标签,如果看到有 VEN_1002 字样(如果没看到请执行步骤一),请您按照以下步骤操作
1、HDMI驱动:(硬件ID为PCI\VEN_1002)
ftp://file6.mydrivers.com/sound/amd_9-6_xp32-64_hdmiaudio.zip(来源于第三方网站,网友总结)
如果双击运行自动安装不上,请手动指定安装
1、到设备管理器中点击[Audio Device on High Definition Audio Bus(总线上的音频设备)]右键更新驱动程序
2、在硬件更新向导中选择[从列表或指定位置安装(高级)]
3、下一步选择[不要搜索。我要自己选择要安装的驱动程序]
4、下一步在硬件类型中选择[声音、视频和游戏控制器]
5、下一步选择[从磁盘安装]后,点击[浏览]将路径指向C:\ATI\Support\9-6_xp32-64_hdmiaudio\HDAudio\XP\AtiHDAud.inf;
6、找到[AtiHDAud.inf]驱动信息文件,单击"打开"-"确定",点击“下一步”可能会出现"更新驱动程序警告"不要理会该提示,继续安装。
附SP3版本系统声卡安装:
如果系统为SP3版本,在设备管理器下无法找到High Definition Audio Bus,则需要在“系统设备”下卸载“Microsoft 用于High Definition Audio 的UAA..”然后扫描检测硬件改动,发现新硬件后分别点击取消,多出两个属性中位置为“65535”的未知设备,再次卸载这两个未知设备,重新扫描检测硬件改动,则可以发现两个声卡设备。然后按照上面步骤二,根据硬件ID分别指定安装声卡和HDMI驱动。如果安装后重启,声卡消失,则需要下载IDT声卡补丁安装:
https://h20566.www2.hp.com/porta ... vignette.cachetoken(来源于HP技术论坛,网友总结,链接很长,请将此链接复制到浏览器地址栏下载)
如果声卡驱动安装完成后重启电脑后声卡设备消失,请在安装全部去掉后安装IDT声卡补丁1.1。
http://benyouhuifile.it168.com/a ... UGQj1HapN.rar/p/IDT声卡补丁1.1.rar(来源于第三方技术论坛,网友总结)

这是我邮箱里找出来的。HP直接给我发的

网友:
哇哦..说得好详细.这下应该可以,非常感谢这位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