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跳过保护电路引起炸管

楼主(2010-04-30):
一只杂牌电源待机时,辅电源各路输出电压正常。但短接绿线时,KA7500B的4脚电压仍是3.4伏,12脚仍是13伏;LM339N的6脚由高电压降为0V,1脚电压没升到12伏。经更换了一些怀疑有问题的电容电阻、KA7500B和LM339N,故障依旧。参考论坛里一些贴子的介绍,使KA7500B的4脚跟地短接,听到“啪”一声,保险管炸了,全桥整流的二极管炸了3只,热敏电阻有裂隙,2只开关管炸了,辅电管却好像没事,次级电路的3只肖特基管都短路了,也不知别的元件是否还有问题。
      请问高手: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这么激烈的炸管?

网友:
还好,我以前在维修电源不触发的时候,没遇到过你这种情况。短接7500  4脚可以强制触发。

网友:
这下子完了,你只有一个一个件拆下来慢慢测了,看看先从整流桥开始拆,一点点量,看看有没有300V的电压

网友:
看来后级有短路的地方 一般是整流管和电容的问题

网友:
你怎么能这么蛮干,电路保护了,你直接短接4脚跳过保护,不炸管才怪呢。电路保护如果是过压或者过流引起,你么短接肯定引起炸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