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收到个显示器是联想的LCD

楼主(2010-04-30):
这个联想的LCD屏上有一块块像云雾样的,还会偏红。。是那里的问题呀???

网友:
云雾是背光板没有放好或者受潮,偏红是因为灯管老化

网友:
最好有图片   偏红  如果开机偏红 过段时间会慢慢变为正常的话 那就是灯管老化现象   另外查图像通道

网友:
屏是坏的,,,可能你收赔了,,,,

网友:
有图的话 可以帮你确定一下   如果开机时红用一会就好的话  属于灯管老化   换之即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