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场管下管的D极和S极短路

楼主(2010-04-30):
昨天晚上,我测一478CPU没供电的主板时,在测场管下管的D极供电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了S极,当时有火花闪出(吓了一跳),马上断电,心想会不会把其他芯片搞坏,过一会再测场管的D极,有供电,心想以为没什么。可是心里还是不放心,加上刚在基地买了个478的灯座,就上灯座试下,结果发现有近一半的地址线和数据线的灯没亮,心一下凉了。请问是不是北桥已经报废了?是不是所有主板的场管D极和S极直接短路时都会有这样的情况?

网友:
如果下关D极有正常的电压输出
且北桥温度正常

那至少说明北桥供电点不存在短路
至于带灯座子的很多灯不良,一般是U座、北桥焊点空焊造成的,下压U座和北桥,看不亮的灯是否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