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保护

楼主(2010-04-30):
昨天有快华硕主板通电就保护,拿下CPU就正常通电换CPU一样以为是供电IC坏 换IC3180一样换协控不知道好坏一样保护,拿下CPU量下上下管都有12V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LZ
这种首先要测量一下电感处的电阻、各场管的电阻。以判断负载和场管是否短路
你先量量,然后把测量结果写上了吧

网友:
这现象应该是12V上管击穿,你那12V量的是瞬间电压 ,把管子都取掉,你可以量下CPU电压的对地阻值,看北桥是否干掉,

网友:
你可以查下3418K看是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