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845gv主板开关机故障

楼主(2010-04-30):
TCL 锐翔 K3238 品版机的GA8i845gv主板出现开关机故障;
现象为:按开机时可启动通电,但即刻自动断电、接着又自动启动,(注:在开机与关机动作不断循环,大约5到6次后,有可能可以正常启动;不插曲内存时,即时可正常通电,有内存报警声);

网友:
上图仅供参考,本人手头的主板与图中所圈的场管3054不同,是D1703L;
如果正常启动,D1703L较为发烫(已更换过该管,现象不变)。
所用的内存在其它主板百分百正常可用。
不插内存正常通电,D1703L场管温度正常。

网友:
可启动通电,但即刻关机
我怀疑是有短路,重点。要 查下24和4针供电插口,各针的对地阻值。再就是,开机针到IO,线路,双二极管,这些都要查下。。
不插内存时,可正常通电,有内存报警声,   通过这点,内存供电部分也有怀疑,查一下,试换下给内存供电的场管,试试..

网友:
内存场管9916H内存供2.5V基本正常, G栅极3.85V  D漏极3.06V  S源极2.49V (内存供电电压)。
求:内存场管9916H可用3055代换吗!!
除开D1703L该场管之外,所有IC 、场管、三极管的管温都在正常范围。

网友:
内存供电一般在2.55-2.6之间2.49的话上内存会有下将,你看是不是还是内存供电的是,最好 用17n02l

网友:
是技嘉的主板嘛。特别是个品牌这个品牌没过内存会这种问题。。你可以用上诊断卡看看跑什么码。。你看到只是表面问题。。

网友:
我遇到过很多都是这种问题的。相信我

网友:
管子同沟道的就可以了
你换条内存试下

网友:
补充:更换过内存条,故障一样,上内存后,内存供电电压一样为2.49V不变,
特注:本机在正常启动时,又即断电,随后又自动通电、断电,在不断地循环;
当重复多次之后如过听到“嘀”声,即过内存后即可正常启动(即显示、操作等都OK),但: 如图中所指的场
管D1703L的发热量效大,超出正常温度。

网友:
有那位师傅修过这个型号的主板,给个检修思路,谢谢!!!

网友:
这中主板最喜欢吃好的内存 所以你就上个品质好的内存试试 多数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
经过吹焊时钟芯片及晶振电路后,好像可正常使用,但感觉总不放心,因为D1703L的发热量较大,总觉得迟早又会损坏。

网友(2011-08-20):
多谢分享,对我有用

网友(2011-10-03):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换了400前端的U就好了。原来用533的CD.

网友:
D1703L的发热原因是在哪呢能说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