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转正 联想联想天逸Y200不触发一例

楼主(2010-04-30):
我把他制成PDF文件让大家看的更清晰

联想天逸Y200 不触发案例.pdf

网友:
有晶振了不用查RTCRST吧。这个S3S5好像没有上拉电阻。
好像太程序化了,这么不先从SB。NB的电感,电容供电下手呢。待机这种应该在0。01如果南桥有情况也应该会起跳到0。03左右了吧。这个是过EC后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