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配PCX7316e PRO超强版点不亮

楼主(2010-04-30):
五块显卡,装在机器里有很长时间没使用,现在点不亮了,已对照一块可以点亮的显卡测量,电压全好,已经换过晶振、7408、已焊过主芯片、显存仍点不亮,没有刷BIOS,它不可能放一段时间把BIOS放坏了而且还是几块一起坏BIOS吧
刷BIOS

网友:
楼主你说得太模糊了..
各测试点对地阻值..AD线有没有量?

网友:
通病通病呀
根据你的描述应该是GPU空焊了。
这种问题是最容易修也是最难修的故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