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AM2主板没供电

楼主(2010-04-30):
电源IC用的是RT9245A+RT9616+BO-8E的,换了也没CPU电压,内存电压正常,后来又发现北桥供电没有,测MOS管没控制电压,看控制电压是由RT9214控制的,但换了RT9214也没电压,不知道怎么查了,现在还有两块AM2主班也是这个问题,都是RT9245A没电压的,该不会都是桥出问题了吧

网友:
查RT9241的供电

网友:
这里有个时序的问题
倒是是该VCORE先出来,还是9214控制的电压线出来。具体到每张主板可以用测量该芯片的EN脚来判定
如果该芯片的VCC EN等脚都是有效地,那它就应该输出,如无输出,就先查这个芯片及其外围。

9214的 第七脚也是个关键引脚,如果此脚被拉低,9214将关闭输出

网友:
就是说要先让RT9214电压出来CPU才有电压吗

网友:
现在测RT9214就只有1脚和5脚有电压,7脚电压没有,7脚电压是哪里控制的

网友:
测MOS管没控制电压 。跑G极到电源IC供电线路。然后跑电源IC到ATX供电线路。看看有没有损坏原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