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pci糟不能认设备

楼主(2010-04-30):
同行那来主板说3个pci糟都不能用 声卡 网卡 usb卡 都不认
我上机 能亮 测试槽供电
  -12v 3.3v  5v 正常]
查复位 3.3 按复位 有跳变
那看来四时钟的问题了
有没有糟的测试点 只好查时钟芯片附近的排阻了
有4组 其中一组 上有3个没电压 其他都2v左右!
开来是它的问题了换了个
试试 没问题了

网友:
厉害,这你都能查的出,遇到这种情况我一般都刷BIOS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一般我们都考虑的是南桥。

网友:
我有疑问 是不是真的好了?

网友:
看来电脑问题分析要细心,不能上来就把问题小题大做呢

网友:
缺少时钟信号 是会造成这种情况的! 一般都干桥!
修电脑还是得细心 分析 -总结
学习了!

网友:
时钟芯片坏的也有,不过都会先怀疑南桥的

网友:
我们还是腰从,供电,时钟,复位开始啊,我也要仔细

网友:
PCI时钟 第四列第八脚 一般1.6V左右的电压

网友:
谢谢楼主,受益了!就喜欢这些既有图文并茂,思路又清晰的贴子了。

网友:
测试卡上有时钟测试点,修过一块,换SB还是不行,下次要查下时钟了。

网友:
高手就是不一样啊,要是我的话肯定会说南桥挂了叫人做桥了~~
看来以后还是要细心才行啊~

网友:
谢谢楼主,受益了!就喜欢这些既有图文并茂

网友:
原来开着机呢,还能时钟没上来啊。。。。学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