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转正电脑重启死机的对策(未通过)

楼主(2010-04-30):
电脑包括笔记本电脑重启和死机故障,都是电脑维修过程中的热点问题,其中牵涉到的问题也是方方面面的,并不是三言两语可以全部概括。笔者在这里也只是抛砖引玉,结合自己平时的维修经验,对这些故障做些简单分析,如有不当,还请大家指正。

以下分析主要针对600和t系列。

笔记本电脑重启、死机故障主要包括几下几个方面:

一、硬件原因

硬件是电脑的基础,良好的硬件兼容性和性能是电脑稳定运行的前提,没有优秀的硬件,即使是unix系统也是无能为力的。硬件有问题的笔记本电脑,最让人头疼,因为笔记本电脑无法或者很难象普通台式机那样,可以采用最小系统法、硬件替换法等等方法进行硬件故障定位。

,电源问题引起的重启、死机故障,比如电压不稳,

波涌,欠载等等。笔记本电脑是娇贵的,看看弱不禁风的电源适配器以及笔记本电脑主板供电电路就可以知道了。

对策:a,装上电池,不要因为怕使坏电池及减轻重量而取下电池,尤其是在电源并不是那么稳定的地区。毕竟现在的电池已经相当智能化了,除非是某些弱智产品,不然是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的。另外需要说明的是,不要将电池置于低温环境中,这样会影响电池的活性。这一点可以去电池生产车间得到验证,那儿保存笔记本电池的地方都是用空调实现40度左右温度的。所以不要怕我们的电池被
着了。

,不要把笔记本电池和大功率电器接在同一个电源排座

上,尤其是空调等等大功率电器。这个原因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说了。笔者同事的电源适配器就曾因为这个原因而被击穿过。

,接口松动,主要有二,一是cpu插座松动造成重启

和死机故障,这种情况在维修过程中是特别常见的。在那种cpu焊接在主板上的本本中少见。如果有一台本本特别好死机或者重启,而这台本本又恰恰被从高处摔下过或者严重碰撞过,我们就可以优先考虑插槽松动的情况。对策,重新插拔,必要时修复断针。二是硬盘、光驱等接口松动。笔者曾经接触过一台笔记本电脑,平时运行小程序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但是一旦运行大型程序比如photoshop时必死机无疑,经检测,硬盘接口局部损坏。对策就是更换接口,必要时更换主板、光驱接口、硬盘接口等等。

,硬件质量不良,比如劣质内存往往就是往往就是兰屏制造者。

对策:更换优质部件,至于是否原装就没有必要苛求了。

二、软件故障

,操作系统本身的不稳定性,比如win98、win98se的不

稳定性是有目共睹的,win2000、winxp、linux等等操作系统的稳定性就好得多。

对策:在硬件条件许可的前提下,升级操作系统,比如将600、600e的操作系统升级为win2000。

,病毒,这就不用多说了。

对策是购买正版杀毒软件,最关键的是不断升级,上网前,最好是先升级杀毒软件。从不升级或者很少升级的杀毒软件和聋子的耳朵是没有区别的。

,directx引起的重启和死机故障。

对策:a,重新安装或者更新驱动程序

b,
取消directx对设备进行检测。

,软件之间的冲突

对策:a,尽量避免使用测试软件,

b,
删除容易引起问题的软件,

c,
加装系统优化软件,如优化大师等等。

四、散热不良引起的死机、重启故障

现在的本本越做越小,本本内部的空间越来越狭窄,而cpu、硬盘、内存等等的发热量却越来越大,虽然笔记本的cpu、硬盘等等还是比较强壮的,但是它们在热量面前仍然是孤单无助的,尤其是设计不良的笔记本更是此类问题的好发者,比如某些国产本本,比如t20的散热设计就不是特别好,出现的问题在t系列重也是比较多的。另外散热不良还有引起一系列连锁问题,比如部件加速老化等等。

对策:不要堵住散热孔,不要让本本和柔软物件比如被子等做亲密接触,使用水枕等等。

五、其它原因,比如可乐杀手,空调杀手,环境杀手等

网友:
很不错的帖子,谢谢能拿出来分享

网友:
不对把  这个帖子我觉得不是在这个站里复制的  发誓

网友:
那是在哪个站里复制的?  说实话  。             我认真看了  真的是上次见过那个帖子 。

以下分析主要针对600和t系列

麻烦楼主告诉我一下  600 和T系列是什么机器 ?

网友:
还不能转正么,版主

网友:
要哭了。怎么现在还转不了正呢?

网友:
杯具,抄袭又见抄袭。楼主要转正发些自己的经验心得就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