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原装适配器怎么办?

楼主(2010-04-30):
CQ40没有原装适配器怎么办?可以测试吗?

网友:
主要是看功率和电压,一般能插的上能开机,工作1小时不烫手就行。

网友:
wo 哦   楼上大哥误解我的意思了 我的意思 是说   那种 类似戴尔的头   中间一般是多少V的》?

网友:
跟6515一样。要带ADP_en

网友:
好像是6.7V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