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笔记本主板

楼主(2010-04-30):
想了解一下,笔记本主板和台式机主板的工作原理一样吗?供电,时钟,复位,总线,BIOS.

网友:
可以肯定的说笔记本和台式机工作原理是完全一样的,只有电源部分不太一样,其它部分如时钟、复位、总线如果是相同的架构那是完全一样的,你所说的BIOS这个就算是台机也不完全一样的。

网友:
恩,明白了!准备学习笔记本的维修,所以想先了解一下!

网友:
感谢楼上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