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bmR52集显机器无待机

楼主(2010-04-30):
新手救助 IBMR52的机器 屏线接口部分进过水  故障为电池可以开机,接电源无待机,但是可以开机。待机时电视不充电,开机后电流5A (5A的电原)但是可以开机,  待机芯片是1901    充电芯片是8724  请高手给点思路      Q36  Q13  U100都换过了

网友:
自己顶一下  麻烦高手出来给指点一下  小弟在线等

网友:
谢谢楼上的兄弟  在待机的时候没有这两个电压的 按下开机按键后就有电压了  机器可以正常的进系统的

网友:
我的R52和你的问题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