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保护

楼主(2010-04-30):
19寸HCK刚开始时 是高压板问题  换了通用板后 故障排除  试用两天后 屏突然黑了  电源指示灯也不亮  拆开检查  开关管没问题   通电仔细听的话  发现有轻微的滴答滴答声  想请教下 可能是哪里保护了?

网友:
你先检查一下负载有没有问题呀?再检查电源本身。

网友:
你这个问题一个电压值都没有,不好说啊,先量下各主要电压吧

网友:
要详细说下问题。。。。。。。。。

网友:
一般都是高压供电的那路有短路

网友:
可能还是高压板的问题,也许灯管不好!

网友:
断电测出短路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