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键盘不能用

楼主(2010-04-30):
手头有一块技嘉主板,IO是IT8716F-S ,开机时键盘灯亮一下,屏幕显示Scanning  BIOS Image in Hard Drive,进不去BIOS设置页面,键盘也不亮,问下高手,这是哪的问题?是不是BIOS坏了?

网友:
最好换个bios片 重新刷个

网友:
有时主板IO坏了也有可能的

网友:
8成是BIOS问题~~~你可以先放电看下!不行就送修吧,可能BIOS文件坏了!

网友:
这种提示应该是BIOS的问题,你可以先刷一个BIOS 试一下,最好是用官方网站较旧的版本

网友:
是不是笔记本和主板的思路完全不一样啊  查供电和信号啊

网友:
一般都是BIOS的问题!

网友:
这个意思是   扫描图像在硬盘的BIOS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楼主可以刷BIOS试下

网友:
先清下CMOS,不行刷下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