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4 网卡驱动打感叹号

楼主(2010-04-30):
HP DV4 网卡驱动打感叹号,上不了网.用的网卡是RTL8102LE.U45的93C46主板上没有网卡MAC的IC料,好板也是,BIOS也刷了还是一样.
求助各位高手是什么有没有修到过这种问题?
Mac

网友:
要先排除软件故障,关键是驱动,再看硬件问题

网友:
原则上还是先软后硬

网友:
我与到一台ASUS的机器也是这种问题,压了下南桥好了

网友:
用软件能不能找到MAC值,恩可能是网卡EPROM坏了

网友:
看一下网卡的工作条件,如果没问题的话,焊一下网桥试一下

网友:
先给他来软的 不行来硬的 再不行就把南桥给换个

网友:
刷BIOS,我遇到过,都刷好了,你可能没有刷对,在试试。

网友:
网卡我可以给个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