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05开机无显

楼主(2010-04-30):
前几天接了一台东芝M305本本,原故障是上下揉动屏就花屏或黑屏,这是通病,屏线地线开路,我把地线接上后正常了,可是在考机的时候,由于电池没电关机了,就插上适配器,这时就不开机了,发现适配器灯灭了,就敢紧取下适配器,上可调电源一看,主供电大短,拆机一量,发现PQ19穿了,用P沟道8脚场管改装换上后,PQ19 D极对地短路(VIN对地短路),后来用电击法查出是C27穿了,换上后,电流跑0。26后掉电,查没有1。05V和CPUCORE,后来发5V-S5对地阻值太底,用电击法查出是CPU供电芯片ISL6262A坏了,换上后,上假负载CPUCORE为1。5V,上CPU后是0。94V,CPU PG、REST都有,开机电流能上1。05V,上内存条后上升到1。1V,可就是无显,电源灯长亮,左下角LED1和LED2也长亮,小弟现在一点思路也没有了,请高手指点!

网友:
上面的开机电流是能上1。05A,上内存条后上升到1。1A,而不是1。05V,1。1V,特更正一下!

网友:
别外补充一下:上显卡板上CPU假负载电流到0。80A;
              不上显卡板只上CPU假负载,电流在0。44A;
              不上显卡板只上CPU,电流在0。69A;
              上显卡板上CPU,电流在1。05A;
              上显卡板上CPU上内存条,电流在1。12A

网友:
VIN短路时不要用电击法容易出现其他问题

网友:
我只用1V-3V的电压电击的,电流控制在1A左右,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我想可能是北桥被击坏了

网友:
支持楼上的,换个北桥看看

网友:
我想问一下,CPU供电0。94V是否偏底?我总怀疑这个电压有问题,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是有点底了不过以要看一下北桥的工作是不是正常的呀

网友:
现在电流能上1.1A(上一根内存条),楼上是说CPUCOER偏底有可是北桥有问题造成的?

网友:
乱说0。94还低。。。这个电呀很标准啊。。。

网友:
查CPU PG 跟复位出来没有。

网友:
上到1.1V有几次正常跳变

网友:
楼主说PG 和CPU RST 都有说明电压和时钟信号都应该正常了,把COMS复位下,或则刷BIOS,还不行的话,换KBC ,南桥

网友:
不知道有几次跳变也有可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的I/O容易坏,你的是独显还是集成呀?独显的有时显卡槽容易出问题

网友:
电压只有一次跳变,从1.15V-1.1V,就不动了,我换了南桥无效,加焊显卡无效,现在订了北桥,=回来换北桥试一试

网友:
换了北桥后,按开机键后电流上升到1。05A就自动重启,然后又上升到1。05A就不动,外接和接屏仍无显示,电流感觉和没换差不多,不同的就是会自动重启一次,左下角那二个LED灯在重启后就熄灭了

网友:
重新加焊了一下北桥,不重启了,但现象还和不换北桥前一样,不显示,开机后电流从1.12A跳变到1.03A就不动了(只有一次跳变),我怀疑不过内存,打内存AD线阻值都相同,在量电压时发现地址线电压为0.89V正常,而数据线电压为0.79V,比地址线底0.1V,不知道对不对?,请高手指点!另,开机测BIOS的CE#有负跳变,应该选各BIOS了

网友:
刷BIOS试一试以前我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刷BIOS好的

网友:
你的电源坏了可能把机器烧了

网友:
感觉少信号所至,最好接个PCIE诊断卡,看是否跑码。对了还有你CPU换个试下。

网友:
接了PCI-E诊断卡不跑码码,可能不支持这种卡

网友:
刷了BIOS,故障依旧,请高手指点。急盼

网友:
干 南桥 干南桥 干南桥 呵呵呵呵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93034-1-1.html

网友:
我一开始就南桥换过了,难到换上的南桥有问题?今天再找块南桥换一下试试,多谢LS的提示

网友:
是不是屏线其它几根线和供电或者地碰上了引起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