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7寸CRT显示器107S9问题!

楼主(2010-04-30):
有台飞利浦107S9,  故障是会自动降低对比度,检查按键正常、微动开关正常,请问故障还会出现在什么地方?

网友:
自己顶一下,各位高手请告知一下,在线等,谢谢啦!

网友:
是高压部分问题,检查电容是否漏电

网友:
具体会是什么样的电容?因为没有电路图,呵呵,还望指教

网友:
在高压包下面,有几个电解电容
还有就是看那几个无极性电容是否有击穿痕迹

网友:
如果还是不行就查cpu周围的电路
看cpu的datasheet,看哪个脚对对比度控制,然后挨个查那个脚的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