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t40 1.5v产生电路

楼主(2010-04-30):
我们在维修笔记本的时候 能知其然 不一定能知其所以然 譬如如下ibmt40的VCC1R8M转1.5v电路

  LM3460_1R5 其内部示意图如下

  LM3460_1R5内部是个比较器 这里1.22v是一个恒压源 其意思就是正端和in端嵌位于1.22 我们现在不知道in端现在的多少电压 在比较器没有工作的情况下 其5脚是没有输出的 q74截止 其3pin自然为高电平 q76导通 其s极端电压为1.8v 这里比较器正端电压为 1.8-1.22=0.58v
  然而 在运算放大器的外部 其负端的电压是由上下两个电阻分压决定的 电压为1.8/(3.1+0.71)*0.71=0.335v 正负两端电压不等 运算放大器输出高电平 其5脚产生高电平 q74导通q76截止 c641通过负载放电 所以1.8v在这里是个不稳定的电压
  根据运算放大器的原理得知 其正负端的电压是相等的 我们可以算出来in端电压到底是多少的时候 其out端才输出低电平 维持一个平衡
  我们设in端电压为x 也就是c641正极一端为xv 这里有一个平衡 即v+=v- 即x-1.22=x/(3.1+0.71)*0.71
  x=1.50 也就是输出为1.5v的时候 就是稳定的平衡
这个公式就是这样来的
  最后 附上t40的图纸和lm3460的datasheet 以便大家研究

网友:
分析的很详细~,慢慢消化

网友:
看了,不是很懂,还需努力。。。先收藏了

网友:
先看着,对电路还不行

网友:
楼主,问一下。1.5M是南桥的待机电压吗?我记得台式机的DB需要一个1.5VSB

那1.8M的电压是主要供给哪些负载呢?

网友:
1.8M只是转换成1.8A 1.8B 和1.5M,没有直接供给任何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