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GA940的主板黑屏

楼主(2010-04-30):
可以点亮   ,点大概三四分钟这样屏幕就黑了 ,用的集成显卡

大家说这个会是什么问题呢,北桥比较烫,手放在上面吃不住 烫手

网友:
可以点亮   ,点大概三四分钟这样屏幕就黑了 ,用的集成显卡

大家说这个会是什么问题呢,北桥比较烫,手放在上面吃不住 烫手
引用 网友A:

你已经找到问题和答案了

网友:
肯定是北桥散热不好导致的啦

网友:
先给北桥加风扇看看,北桥过热也可能导致虚焊,有条件加焊北桥。对了,你加独立显卡看怎么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