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蓝显示器 白屏维修心得

楼主(2010-04-30):
上周接到一台19寸液晶显示器白屏!拆开测量屏供电+5V正常,怀疑驱动板有问题,更换好的驱动板后问题依旧并且拆开自己的显示屏测它的驱动板和屏线完好...郁闷...再次测量屏的供电+5V正常、+5V转+3.3V、+3.3V转1.8V都正常,然后看主IC(AUO-030)有几个脚空焊窃喜...拖焊后问题依然,又把供电IC(1518BE)加焊还是白屏。这时有点灰心,想让客户换显示器。但本人是修本本的,感觉心中不爽。于是订购全新的AUO-030和1518BE更换后问题还是一样。崩溃...这时上网查查是不是修显示器不能套用笔记本维修的理念!然后看到有朋友说可能出现白屏问题原因,但看到有一项说没有负电压会产生白屏!于是查图纸测量Vgoff脚在触发的一瞬间又-1.37V电压然后慢慢变到0感觉有电容漏电,更换和此脚相连的所有电容后显示屏恢复正常!

网友:
不错 支持楼主的耐心不弃的精神,好案例,电容漏电很难查的,学习了感谢感谢

网友:
同意楼上的,同时再赞楼主一次

网友:
楼主走了个弯路。应该先检查升压电路的输出电压是否正常再换其他东西

网友:
真正的维修,先吃原理!

网友:
楼主可否将你的液晶屏线路共享一下,这个可是稀奇的好东西了,我找了好久了,也找不到,我这修屏的也不在少数,简单的可以修复,难的不好说。

网友:
不错 学习了 前2天碰到一个也楼主差不多的屏 。没修好 返回去了!现在后悔了

网友:
维修显示器的驱动板其实很多都是电容器滤波不良引起故障不在少数呀.

网友:
高手  学到一招

网友:
液晶屏很多都是电容的问题 但是苦于资料的限制 好多的屏修补出来啊

网友:
特别是贴片的电容 更加的不好测试

网友:
电容漏电,谁有好的办法,难道只能瞎换一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