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R505EL不加电

楼主(2010-04-30):
测16V主供电没有通过保护隔离电路,16V到第一个P沟道场管就过不去了,测G极电压16V,肯定不对,沿线找线路,G极接了两个电阻,是分压电阻,可是下拉电阻另一端并没有直接接地而是接到一个六脚小IC上,不知道是不是复合三极管,上面写着M2D,请大家指教

网友:
刚开始是开机能显示,5秒钟左右就掉电了,拆下来主板再测就这样了,不能加电了

网友:
量一下MOS管两端肯定是击穿了

网友:
很可能是后级出了问题造成保护。我也遇到过一个类似的情况,也是索尼的,型号好像是VGA515,电压不过门管。没有图纸,只好跑门管的控制脚电路。门管出来后,经过一个电阻,接到一个三极管(Q3905)的C极上,这个三极管的B极后面就像迷宫一样。后来实在没时间跑,就干脆取下Q3905,用一个1K的电阻把C极和E极接上,这下,电压过了门管,又碰上新问题:15V过不了3/5V的上管,测H8上没有主供电。问题仍没有解决,希望能看到你的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