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x7010 进系统发屏

楼主(2010-04-30):
nx7010开机时在DOS下不发,进系统后出现横道线,重影。加焊过显卡还是一样。
显卡

网友:
原来是花屏啊,发屏……看看是不是屏的问题,外接看看花不花

网友:
屏线也可以能的哦!!! 只是中间横着线条, 然后进了桌面就更多的横着线条<全屏 >都是吗?

网友:
屏换过,不是屏的问题。屏线没换过。 外接很正常

网友:
屏线逐根重点检查

网友:
进PE花不花?

网友:
卸载显卡驱动正常 是吧 这个我换过显卡版一样 怀疑是北桥

网友:
谢谢大家的支持,问题一解决。是显卡驱动的问题,
从官网工程师那里要的显卡驱动
http://h50176.www5.hp.com/suppor ... oar_ob-30772-1.html
安装后OK

网友:
加焊没用那换个显卡试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