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GN-T26C开机屏能亮不显???

楼主(2010-04-30):
VGN-T26C开机屏能亮不显???是什么问题.屏是好的.外接也是一样屏能亮不显.

网友:
北桥出问题了。

网友:
独立的就做显卡,集成的做北桥

网友:
是通病做显卡

网友:
重新做显卡撒

网友:
其实就是当在显示前一步吧,做显卡一般能好

网友:
量一下显卡供电电感不行就换显卡了

网友:
屏能亮 说明背光信号已经开启 gpu已经能发出正常工作的信号 首先排除屏线故障 测量lvds上时钟和三基色信号 以及i2c总线上的时钟和数据有没有 然后才能开始怀疑显卡和显存

网友:
做一下显卡就会好的

网友:
谢谢大家。问题好了。是屏线的问题。我多插几次就好了。怪了。不知道是虑焊还是我运气好。呵呵。在测测中。。。

网友:
这本挺好看的 我正在用

网友:
独立的就不用想了,肯定是显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