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三星4521不能打印问题!!急急急

楼主(2010-04-30):
4521F一体机,没粉了加过粉后不能正常打印。提示sin cartucho 是什么问题呀!!!!急死我了!!
三星

网友:
加粉后要换鼓上的保险

网友:
换上了也没用呀,用3.15A的保险,不知能用吗

网友:
换上保险后,提示ERROR DEL FUSOR 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
4521加粉是要清零的,清零过了吗
目录#1934确定,左右键选择NEW开头的项目,确定
试试看

网友:
每次换墨粉后都要清零的。。4521F不是换保险清零的、、。。在面板操作就可以了。,,方法如下:::菜单----#-----1934-----菜单----(左右键选择开始为NEW那项、注意选择的时候要按2次确定键)---然后再:菜单----#---1934-------------好了

网友A:
三星的都要清零吗

网友:
4321 4521 这两个一体机,加了粉最好都清零一次啊

网友:
如果你换的是3.15A保险 上好后 开机 过会会提示故障 关机 把保险拿下来 不用 再开机即可使用

网友:
换什么保险啊,要0.1A的才

网友:
乱换保险,把保险拿掉。然后清零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