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昂迪主板跑CI自动断电

楼主(2010-04-30):
今天无意间翻出来了一块前2年返修的昂迪主板,型号是NC61-L。问题是装上CPU跑到C1就自动断电,没插内存前提下。没插CPU就不会断电,也就是说主板不工作的时候不会断电。本人是新手不怎么会修,没思路了。特各位高手请教

网友:
先检测插槽有没有倒针的?
再查内存供电是否有问题,用打阻值卡方便些。
以上无问题,考虑BIOS是否有问题?

hoho

网友:
NC61-L这块主板北桥空焊的比较多,排除电路故障的话,应该是北桥。

网友:
是桥问题哦,补焊一下OK了。谢谢你咯 3# 黄金甲

网友:
C61的通病 北桥空焊

网友:
大多是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