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400外接问题

楼主(2010-04-30):
今天接到一台DELL 1400机子  什么都正常就是外接偏红色 加热显卡后 又偏蓝色  重做显卡BGA又偏緑色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换个新的试试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修过有几台了

网友:
你那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吧,换个试试。

网友:
显卡没做好呀,重做一遍啦,笔记本有关外接的问题基本都是显卡影响的哦

网友:
屏接口有问题了,那种接口最容易造成接触不良

网友:
早几天就有人说这机器显卡通病  还是换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