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8I945P-G CPU输出0V求助~~

楼主(2010-04-30):
一块  GA-8I945P-G的技嘉板子~~搞了6个星期还不行 不想放弃~此板是CPU无电压输出~~这板子是四个管一组~一共三组输出~~ 场管没发现有问题~~CPU供电IC是ISL6566CR,IC有12V供电~~换了IC也不行~我把旁边的全部电阻电容排阻一个个测量也没发现什么异常~感觉无从下手~~其他的桥和内存供电也正常~这板死得不明不白跪求各位大人替它伸冤~查明死因.........

网友:
那就是北桥还有问题的咯。换了电源管理芯片还不行就是北桥咯。

网友:
确定电源芯片焊好了没

网友:
去找这个电源管理芯片的图纸,按照图纸确认该芯片工作的条件是否都正常

网友:
这个是ISL6566CR PDF资料  看看这个芯片有PG信号吗 没的话 查控制级

网友:
昨天修了一台神州一体机主板故障现象和楼主的类似,后来没有办法换了北桥供电驱动芯片RT9202居然可以跑码了。

网友:
你查一下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电压,EN 这些都OK不?
问题还在后面。

网友:
EN引脚
几个VID的引脚

电压是多少?

网友:
pg信号,和en信号,vid信号查查,看吧

网友:
内存供电和VTT-FB的供电?
EN是否有高电平?
VID是否有高低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