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50E通电无待机

楼主(2010-04-30):
今天接到一个R50E笔记本,拿来客户说不能开机,拆了,发现PMH4背面与pc87392上都是浸液的痕迹。洗过拷过之后通电电流0.16明显偏大,测得3V 5V有  却少了1.8V ,南桥发烫。。因为 VCC5M_ON VCC3M_ON  VCC1.8V_ON是PMH4同时发出的,所以在有了3V5V之后也没有测PHM4的工作条件,往死里修1.8V换芯片 换滤波电容  换MOS管 还是没用。。。后来经师傅提醒,详解了1631的工作条件之后,我测量1631的  7 28脚电压不正常,只有1V左右。。。 这这个信号是PMH4发出的,测PMH4工作条件,发现46脚上无VCC3SW电压,查点位图是经过一个R309电阻直接与TB6250的59角相连的,直接飞线后76(vcc1.8M_ON)脚43(3v5v_on)脚的电压正常了,测1631的7 28脚还是无电压,还是飞线,待机正常了。。上U内存跑码修复
这里有个问题还是想不明白,PMH4都没正常工作,为什么1631却有3V 5V输出?哪位高手能解释下

网友:
和T4系列的一们,PMH4都是要参与触发的呀

网友:
开启电压不够,还能产生3.5V,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PMH4都没工作缺有3V5V   实在想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