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1999无3V,5V(已解决)

楼主(2010-04-30):
联想旭日125的,间歇没有3V,5V电压,没有电压时MAX1999对应电压如下图
麻烦论坛的朋友帮忙给看看
换过MAX1999,PQ28,PQ46,故障依旧
先谢谢大家啊
window

网友:
测试工作条件啊,REF,还有开关电压

网友:
都是正常的啊
V+19V正常,REF正常,ON3,ON5正常,第六脚正常,

网友:
关注中,楼主你竟然求助了,请你把楼下的回复作个回应吧,你测过了那些关键点,电压多少?如果你能提供更详细那就更好了,换IC能给个原因吗?

网友:
难断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仔细看我贴的图
第一张,就是针对各个引脚的电压测量
MAX1999的工作条件都是具备的
就是没有3V,5V的电压输出
我认为1999没问题
但是我还是换了个试试

网友:
2脚的PGOOD电压呢?

网友:
无3,5V电压输出PG信号无电压
问题已经解决
电容PC156漏电造成

网友:
怎么判断是他坏的呢?说下方法?

网友:
请问LZ 我是新手啦 ON3。ON 5是控制电压吗

网友:
查IC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楼主是用什么办法测出来电容漏电的,给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很想知道LZ 是怎么测出来时那个电容漏电了。。。

网友:
应该是大电感电容漏电

网友:
我发现过这个机器也有掉电感的!

网友:
IC都换了还不正常就只有跑外围电路了,

网友:
有图修东西可好 我今天修了个R61的VGA无输出 有了很快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