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星盘无法格式无法ZERO

楼主(2010-04-30):
一个3星80GIDE盘。装系统可以复制GHOST。。但重起进系统还是原来那个系统。。无法格式删除。。重起就还原回原来样子。用DM和PQ来分区删除都不行。。用DM里面那个ZERO来恢复出厂也不行。。一重起就回原样。在系统里面删除东西一重起机器删除掉的东西又跑回来了。但可以正常使用。把硬盘拆过另一台机器来搞也一样的问题。。可以排除其他硬件问题(数据线也一起换掉)。。肯定是盘的问题。请各位大大解释下。

网友:
应该有坏道

网友:
不用修了,磁头坏了

网友:
三星盘的通病 ,,不用搞了,,,是盘坏了

网友:
这种三星硬盘最常见通病,目前为止没见到有修复的,出现这种现象原因是硬盘磁头损坏,只能读不能写
基地有不少这样的案例,没见到有修复的
我本人就请教过,我也有这样的一块硬盘 硬盘型号好像是sp0802n

网友:
我有几个同样问题的盘,难道就没有高手。试一下。换个头。试一下。

网友:
这样的问题不要老是问了,你看一下老贴就是了,这种情况是只读了,头坏了,有条件的话,用3K改下LBA看能有什么改变,不能,就能给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