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CPU(PG信号问题)

楼主(2010-04-30):
刚接网吧
主板维修
。。其中有一块杂牌主板没复位,,在负载上打其他电压都正常,就一个PG信号3点多V。。高了。正常是1.7V。。不知道哪里控制这个PG信号的。
cpu
主板维修

网友:
.....IO的问题吗。。。

网友:
一般的板子 假负载上的PG都由一个电阻上拉到VCORE部分
所以正常情况下等于VCORE的值
一般PG出问题的时候都是表现的是被拉低的现象,很少有拉高的
你跑跑线路,还这个PG信号的上拉电阻式拉到那个供电点上?

网友:
CPUPWM发出CPUPG到南桥 告诉南桥CPU电压已经准备好了 南桥在收到此信号和ATXPG信号 发出CPUPG信号告诉CPU为你准备的电压准备好了 《或者此信号有专门的芯片发出》 你可以接收了 CPUPG信号被拉高可能是上啦的问题 也可能是南桥这边 围绕CPUPG跑跑线路

网友:
是啊,低的多,变高的好像还没听过呢

网友:
LZ参考一下这个图就明白了

网友:
跑一下到上拉电阻的线路啦。电是从那里来的

网友:
跑一下到上拉电阻的线路啦。电是从那里来的,可能断线了。

网友:
准确地说,应该是跑一下上拉电阻的电源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