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用高压条怎么有嗤嗤声

楼主(2010-04-30):
今天接受一个联想t410m笔记本黯屏  检查后更换了高压条好了  试了一段时间后仔细听会听到很小的嗤嗤声  以为是高压条不好又换了一根还是一样可是在别的机器上试了就没有声音  不知是为什么?知道了请指点一下  在下是个新手

网友:
应该是灯管虚焊了吧

网友:
我用测试灯管的高压条试了没有声音

网友:
测试灯管的工具试的

网友:
是不是哪里有漏电的地方啊   或者干脆是你换的高压板质量不好,再换一个试试啦 。。。。。

网友:
直接换掉!有很多不确定因素的懒得分析了,高压板也很便宜的啊!

网友:
灯管哪里有漏电,仔细检查看,灯管两头或者补焊下试试。

网友:
灯管焊点氧化 需要加焊

网友:
可能是条子不好吧  我卖了几根都这样  用台式的高压条试了就没有声音  明天我去退货了

网友:
灯管接头啊!!!要取出灯管看看才行的啊

网友:
个人意见撒 1代用高压条提供的功率不够
2灯管两头长时间使用氧化了
3灯管和高压之间的线不行了 你用手捏捏看是不是很硬 我修过一台就是这根线不行了 当时的现象是有时点亮 有点流声有是屏暗